C8051的才200多*币

楼主(2007-12-20):
    本人一直不喜欢软件仿真,更不喜欢直接把程序写进芯片盲调,最喜欢硬件仿真调试,但是PIC硬仿真时,程序是在ICD2里运行,与目标板通讯,速度太慢,达不到实时性,有些标志不置位,还是喜欢CPLD,430,ARM等的JTAG调试。

网友A:
价格。你可以用ICE阿

楼主:
ICE调试方法不一样吗

网友B:
ICD2原来是这样的啊,有点忽悠人。

我一直是把它当烧录器用。

网友C:
确时如此啊!!

顶一个啊!!!

网友D:
ICD2只是一种简易的调试工具和硬件支持

他当然不能与实时仿真工具ICE相提并论。但它能做一些
单步、断点等调试工作,聊胜于无。况且,它能支持众多
芯片的烧录。自制ICD2也不难,价格很低,性价比不错。

网友E:
PIC16里面的小玩意还真不少~~~

网友F:
用ICD2调试速度慢的原因

由于通讯速率比较低,因此观察的寄存器不能太多,尤其是不能打开整个寄存器页,否则单步调试有蜗牛般的速度。

楼主:
所以我现在调试程序时,仅把ICD2当成下载工具

    所以我现在调试程序时,仅把ICD2当成下载工具,基本上就是盲调, 如果发现程序有问题,想看一下程序跑到什么地方,ICD2根本帮不上忙,全速执行时速度太慢了,
    另外ICE没有这种问题吗,价格是多少有谁知道,但是我想它终归摆脱不了两根线通过通讯控制目标板这种方式。

楼主:
6楼说得 ICD2性价比不错 本人严重不赞同

    6楼说得 ICD2性价比不错 本人严重不赞同
   ICD2一个800元
  本人以前做的CPLD 下载调试  10元左右
   本人以前做的ARM 下载调试  10元左右(在面包板上搭的,没有做板子)

网友B:


楼主:
有一个过程,到时候你就不会依赖工具了

  稍微复杂的程序,只要有一个工具首先调试好BSP部分,剩下的就是烧写运行看看自己的程序结构哪里需要修改,一个超过8K的程序难道还要step by step么。

楼主:
11楼

    如果你是卖芯片的,我与你挣毫无意义
    关于全速执行的速度请有ICD2的兄弟试试就知道
   我们大众就是喜欢又便宜又好用的开发工具
   程序写的大了,我只想在关键地方设个断点,全速看看

   JTAG就是比PIC的调试方法好,你知道PIC明年推出的32位用什么方法调试吗?
   如果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用的就是JTAG。

网友G:
ICD2

ICD2在全速运行时一点都不慢

全速运行时ICD2把程序下载到实际芯片,由实际芯片运行
只是在遇到断点时要把待观察的RAM传到PC(就这里有点慢)

单步运行每执行一步就要传数据,当然慢了

网友B:
差就是差

只有一个理由“偏宜”。。。
可是我发现也不便宜。。。
好在我以后基本就告别PIC了。。。

网友H:
ICD2挺好用的嘛

一直用来做项目,希望代理商能再借几个来用用啊,不够分配了!

网友I:
很好啊

ICD2很好啊!

写程序主要是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ICD2,能设断点,能单步,和jtag在使用时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ICD2贵了一点.

网友J:
楼主这句话有致命BUG,看来是个初学者:

“JTAG就是比PIC的调试方法好,你知道PIC明年推出的32位用什么方法调试吗?
   如果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用的就是JTAG。”

网友K:
~~,呵呵,那只是他的一个语病~~

理解就好~~

网友L:
客观地说

这种方法相对JTAG来说是老了点,但在它出来的那个时候,绝对是性价比一流,即使现在来看,也还不错,我用了三四年了没觉着全速太慢,ICD2的全速是完全的实时全速,仅仅在停下来那下传送数据给PC

网友M:
:

每种调试方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无绝对好坏之分,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最安全最可靠最稳定速度最快功能最多而且简单易用的调试手段/工具,价格是越便宜越好,最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似乎还找不到能满足以上条件的调试工具。
(To Ye工, 你还是可以使用ICD-2/realICE来调试PIC32.  :)...)

网友K:
不是说ICD2调试PIC32等太慢了吗?

~~,没测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realICE太贵了,也不好意思向代理要^^

网友G:
佩服那些不用仿真器的人

网友K:
不用也是完全可以的~~

肯定也是可以工作的.

但有个简单的下载和调试器对工作还是有帮助的.

MSP430/NEC/AVR/SINO等我都没用仿真器,那是因为要么没有,要么太贵,呵呵,MCP嘛,反正有好几个ICD2,接上了就是只DOWN代码也很省事啊^^

网友K:
~~,俺现在有两个东西不舍得扔

一个是ICD2,陪了我有几年了,有感情了.

一个是J-LINK,呵呵,朋友借用的,调试AT ARM的,可惜现在还在看那本体系的书.

网友N:
MSP430,AVR,Freescale调试比PIC要方便,各有各的特点

一般实时仿真也用的不多,下载程序方便才好用。

楼主:
不知各位用的ICD2是那个版本

   上周出差刚回来。

   与技术支持联系过,我用的ICD2是蓝色方形的旧版本(背面标签写的是MPLAB     ICD2 R2),程序占资源(不知道指的是程序的资源还是ICD2的资源)多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新版本是白色的方形或圆形,调试时不会出现这种(全速时好像在走连续的单步)情况。

   我已申请再买一个ICD2和一个PICkit 2 Plus,节后会比较一下。

   如果新版速度可以,我在这里向诸位表示歉意。
   祝同志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基本上是使用PIC不久

其实PIC的ICD2全速运行是芯片的实时运行,说白了不是上位机的系统在运行,而是单片机本身运行,而停止的时候,也只是给一个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再停止下来,这中间就用一个时间差,也就不能保证仿真的结果实时。
还有几楼说的mso430,arm的JTAG的仿真就很方便,这是单片机内部是否支持,pic单片机决定行不通,与仿真器没有关系。不知道以后的pic32是否能够支持JTAG调试。

如果公司资金可以,可以买ICE仿真器,并不是所有用16和18系列就不用ICE仿真器。人家有钱为什么不行,我们原来玩pic16f74都用ICE仿真器呢。不过几个挺贵,ICD2的五倍以上。

网友K:
PIC32支持使用J调试

网友G:
现在有ICD2足已

网友D:
JTAG和ICD2都属于附加式的硬件结构

JTAG和ICD2都属于附加式的硬件结构,与ICE脱胎换骨式的结构有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ICE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它在抗干扰和驱动能力上就与实际硬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