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IO问题!!!

楼主(2007-12-26):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设备!

在开发程序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

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550,用RA2,RA3,RA5做为输入,数字信号。

但是就是程序不能正确采据到IO上的电平变化。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换一个IO就可以,如RA4就可以,RC,RD都可以。

就是这三个IO不行,我也看过DATASHEET,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

RA2,RA3,RA5做为输出是完全正确的。

这下我很不解,请哪位朋友帮一下。

谢谢!!!!!

网友A:
把数据手册第十章耐心看完:

何止这三个口,RA0,RA1,RE0,RE1,RE2,RB0,RB1,RB2......好多都不行,不信你试试。。。。

楼主:
为什么呢??

受教了!

请指点!!为什么呢???

网友B:
没用过~~~不过相信PIC不会这么糟糕~~~

楼主:
是不是这句话啊!!!

注:
在上电复位时,RA5 和RA3:RA0 被配置为
模拟输入并读为0。RA4 被配置为数字输
入。

但是我在系统初始化时,我设置了的啊!!!
请systemchip请点啊!!!!

楼主:
是不是这些都不能做为输入IO啊!!数字输入啊!!!

注:
在上电复位时,默认情况下RB4:RB0 被配
置为模拟输入并读为0 ; RB7:RB5 被配置
为数字输入。
通过对配置位PBADEN (CONFIG3H<1>)
进行编程,在发生上电复位时还可将
RB4:RB0 配置为数字输入。

注: 在上电复位时,RE2:RE0 被配置为模拟输入。
注:
在上电复位时,仅当主复位功能被禁止
时, RE3 才被使能为数字输入。

网友A:
正确配置ADCON1和CMCON

网友B:
俺也好象记得要关模拟功能等要求,好象系统有默认什么的~~~

楼主:
你们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要在系统初始化时设置禁止这些复用IO的功能啊???

是这样吗???

谢谢systemchip指点!!

明天上班我来试一试。

网友C:
没有过18系列

感觉还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D:
并非18系列一种

所有PIC系列,大多在上电时AD,数字IO复用脚均默认为AD输入口,中档系列的作为输入时仍可以读出IO口的数字值,但不能配置为输入,高档的我用得不多,并不是很清楚,可能为避免数字输入影响到AD工作,也可以将数字输入关闭的。
中档的还有些脚,比如比较器等也需要关闭。

网友E:
初始化中 关闭AD

楼主:
验证!!!

谢谢systemchip指点!!!

我今天把ADCON1和CMCON配置后,就可以了。

ADCON1 = 0xff;
CMCON = 0x07;

谢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