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问题???

楼主(2008-01-03):
各位老师:
    MPLAB IDE V7.41在哪里设置这个字体啊!!!

因为这个这个字体太小了。

请指点啊???????????

楼主:
指点啊!!

自已顶一个吧!!!

网友A:
在Edit下的Properties里可以修改

在Edit下的Properties里可以修改

网友B:
只能给每个项目和文件单独修改

只能给每个项目和文件单独修改
有没有一次性都改的办法?

网友A:
是吗?

那就用8.0的吧,8.0的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