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2-4个PWM,PWM驱动能力最小在20MA单片机

楼主(2008-01-03):
引脚在10几个即可。价格要便宜的,最好5元左右

谢谢

网友A:
PWM驱动能力最小在20mA,2-4个PWM就要将近100mA

单片机不是功率器件!

网友B:
顶一个!!

好像不行吧!!!

网友C:
勉强可用,但没这么便宜

楼主:
介绍哈呀

网友D:
16f716

或者16f72X(新产品),价格要你自己去谈,看量了

网友E:
IO灌电流20ma可以

2~4路PWM不成问题,就是不知道速率怎么样,用软件模拟可以到3K以上,1US分辨率. SOP14封装,合适的话联系我.

楼主:
呵呵,最少要20K的PWM

网友F:
软件模拟一个定时器搞定,不过MCU要快

网友E:
20K,6bit ok?

20K也没有问题,位数变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