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2和USB ICD2.5冲固件初探

楼主(2008-01-07):
经两个星期测试,经常在下OS时拔电,没有发现固件丢失现象.

楼主:
这个是ICD2

元件面

楼主:
背面

ICD2.5背面

楼主:
pic kit2

正面

楼主:
kit2背面

背面

楼主:
方法

MCP提供的烧写选项是没有打开BOD和起动保护的,现把BOD和BOOT,CP都打开,正常情况下,只要电源电压在正常范围内,自编程功能应该来是可靠的,但在下电或者热拔插时,编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结果,实际使用两个星期,ICD2和KIT2都没有发现有冲固件情况,使用时还经常有意在下载OS时,拔USB插头.
   各位可以试试看.

网友A:
yuntian兄许上来就发这个,是不是打算做出来卖呀?

呵呵,我最近也在研究KIT2的源代码,感觉模块做得很清晰,不难看懂。
手工焊接得也不错啊!

网友B:
芯片角上的大驼焊锡不知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觉得奇怪……

网友C:
不奇怪

手焊IC似乎方便些。

楼主:
to: xieyuanbin兄

KIT2的源代码我已经把它改造成底层驱动,有时间我再写一个土法练钢USB使用的贴子,当然有人买也可以,主要是自己用.这两个板学是花了些精力的.有什么心得咱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TO:mohanwei

这个为了焊IC时留的偷锡焊盘,没有它不好把短路的锡清掉.

网友A:
我的意见是,既然花了功夫去弄,就要将其商品化

否则精力都白费。工程师的时间应该是很值钱的。

网友D:
是啊

现在要做行业产品,而且种类尽量少一点,做精,量做大;否则想赚到钱太难了;

网友E:
偷锡焊盘?很好,偷学一招

网友B: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诀窍……我都习惯用吸锡带来吸的……

视觉效果跟回流焊出来的没有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用刀型烙铁拖一下……

楼主:
手上还有10几片板,

外壳也是现成的,我把它整理一下,方便群众,大家说说多少银子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