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C24F内部Flash问题!

楼主(2008-01-08):
我用PIC24FJ32GA004内部Flash做为参数保存, 设定从0x4000开始保存一段参数,读写都正确,但用REAL ICE下载新程序后,每次都会将整个flash擦除,不知怎样设定,可不擦除全部的flash,而只擦除0x4000前面的.谢谢!

网友A:
除非你自己写。

你可以写一个BOOTLOAD,通过串口或其它通讯方式自编程

网友B:
PIC24FJ64GA006 大约多少钱

PIC24FJ64GA006 大约多少钱?
好买吗?

网友C:
LS说的这颗芯片一般报价20多块,量不同价不同,没有统一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