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AN的过滤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

楼主(2008-01-09):
最近在学习用18F2480的CAN,关于CAN的过滤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的用法不是很理解。

我的理解:
1.过滤寄存器,判断接收到的报文ID,符合过滤寄存器的,则接收。
2.屏蔽寄存器,判断接收到的报文ID,符合屏蔽寄存器的,则丢弃。

编程验证哪个优先级高,
1.过滤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设置同一个ID,能接收该ID报文
2.过滤寄存器一个ID,屏蔽寄存器设置ffe0,能接收该ID报文
3.过滤寄存器一个ID,屏蔽寄存器设置00e0,能接收该ID报文

上述三点,感觉屏蔽寄存器好像不起作用,能否收到报文的ID只由过滤寄存器决定,求大家给看看!

楼主:
刚刚看了下网上的解释

刚刚看了下网上的解释,
1.当屏蔽寄存器的某位为0时,过滤寄存器的相应位“不起作用”,即信息标识符相应位无论是“0”还是“1”都会被接收;
2.当屏蔽寄存器的某位是1时,信息标识符相应位与过滤寄存器的相应位必须一致,该信息才被接收。

资料上也是这样讲的,呵呵,嚼得不细亚!

网友A:
解决了就好,嘿嘿

Microchip的CAN控制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B(2013-11-27):
二楼正解!!

网友C:
18F2480价格多少的?

网友D:
分析的好,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感谢!

网友E(2014-01-14):
谢谢楼主,正好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F(2015-01-12):
楼主有比较系统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