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IC单片机程序延时问题

楼主(2008-01-11):
main()
{
while(1)
{

RELAY_CTL = ON;
SCR_CTL = ON;

Delay(10000);

RELAY_CTL = OFF;
SCR_CTL = OFF;

Delay(50000);
Delay(50000);
}

}

void Delay(uint d)
{
   while(--d){;}
}

运行在4M的时钟下 PIC16F505

前面100ms延时准确,后面的两个延时时准 时不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PICC译程序生成的hex文件

程序为什么不是在00H开始,都是前面有一条跳转语

跳到142的位置开始主程序.用汇编写的就是从00h开始一直排下去

新手,第一次用PIC单片机

网友A:
re

我试了一下是准的。

网友B:
PICC就这么聪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PICC译程序生成的hex文件

程序为什么不是在00H开始,都是前面有一条跳转语

跳到142的位置开始主程序.用汇编写的就是从00h开始一直排下去
------------------------------------------------------------

PICC就这么聪明

楼主:
re

后来无缘无故又准了~~

真搞不懂~难道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