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2驱动大功率LED的复位问题

楼主(2008-01-11):
最近用pic10f202驱动3个1w的led,按一下键分别白灯亮,再按下兰灯亮,接着红灯亮,再按下红灯闪,再按下进入低功耗。再按下白灯亮,如此循环。202通过抬高引脚电平,来使能TI的电流驱动器TPS61058(产生0.5A的电流)来点亮LED.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复位的现象,如按键后灯的现象是白-〉灭,或白>兰>灭,或白-〉兰-〉红-〉灭。通过复位标志判断,这应该是上电复位现象。但是没发现电源突变的现象,且单片机电源端加了LC滤波。如果电路直接驱动小功率的led指示灯则不会有问题。再就换一个性能好的按键(1块钱左右,什么型号说不上来),这种现象就几乎不会出现。
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TPS61058产生中频信号对单片机的干扰。

网友A:
IO

I/O到TPS61058之间有没滤波?
GP3只能用作输入?
关掉唤醒功能?

网友B:
信息不够,不好分析……

网友A:
TPS61058

我看了一下TPS61058,它的Ven最大1.4V,而202的I/O输出5V
这里LZ怎么处理的?
最好给大家看看连线图

楼主:
回楼上的

多谢楼上两位。GP3作为按键输入引脚,GP0,GP1,GP2各通过一个二极管后连到TPS61058的EN端(大于1.4V使能),电平唤醒功能打开,202的工作电压是3.5V。TPS61058和202电源大于2.7V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郁闷,只能传这么小的图片。LED1,LED2,LDE3分别对应IO口,通过IO使能TPS61058和导通场效应管来点亮大功率LED

网友A:
再看看

没看明白
原理图发我邮箱
peijiasuosi@tom.com
告诉我MOSFET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