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了麻烦~~,MCP不知道有没有我想的后续计划

楼主(2008-01-11):
原使用的PIC16F917,但现在程序空间远远不够,而16系列的最大空间就是8K,18系列能达到16F917这样的也就是18F452X或者18F445X,但这两个型号太贵了,16F917只有¥10多一点,而18F452X>¥22,恐怖啊恐怖,感觉MCP这两个系列断档了……

不知道MCP有没有后续计划,把16系列的ROM空间加大?!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有,增强型16内核,时间要到下半年。别的暂时不便说。
18F452X是传统工艺,请看看45J11或者45K20等,新工艺成本低些。

楼主:
J/K系列的都是3V系统的……

而我们必须使用5V系统,所以没有办法使用J/K型号。

一片茫然,不知道PIC16F917之后,我可以使用MCP哪个型号……

如果有准确的说法,我到是可以等,但就怕的是:只是可能!

网友B:
不是可能,是“一定会”

16F19XX,和917管脚兼容,5V,.....

楼主:
哇,安心了……

网友C:
先用两片吧

我的新工作
ROM要求达到64K以上,还不知道用什么好?

网友D:
好像可能性渺茫

PIC16的结构决定他的最大程序空间。Microchip当然可以
在PCLATH中添加几位,但问题是所有的软件工具都得更新。
还是转向高一档的器件吧。廿多块的PIC18f452x绝对物有
所值!

楼主:
LS,软件工具更新是什么意思?

MPLAB更新?

网友E:
8K还不够啊~~用汇编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