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时时钟模块的选型

楼主(2008-01-13):
工业级应用,本想使用PCF8563,听说自己调整难以达到精度要求

该选实时时钟模块,没有主意.

要求:
①工业级应用,成本不考虑,要求稳定可靠
②读取模式最好I2C,不需要重新封装底层I2C通信协议

谢谢大家

网友A:
成本不考虑,搞个GPS算了~~~

楼主:
不劳楼上两位费心

自己找到了,不劳楼上两位费心.风凉话谁都会说,谁都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网友B:
大家用的多的是MAX的模块和兴威帆的模块。

大家用的多的是MAX的模块和兴威帆的模块。具体的型号再查查。

网友C:
DS1302系列啊~~~

干嘛I2C读取啊~~ DS1302读取又快又简单,什么年月日都有了,呵呵~~不知道我说的和你所说的"实时时钟模块"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D:
楼主不要·介意。

工业级应用,本想使用PCF8563,听说自己调整难以达到精度要求

精度由晶振决定,与PCF8563无关。模块不外是别人将好的晶振与时钟芯片封装在一起了。

用时钟模块要测试一下,

我们干扰24伏输入电源,时钟芯片显得脆弱(洗白),不知是不是没用好。

以后就用单片机做时钟了
;;;;;;;;;;;;;;;;;;;;;;;;;;;;;;
对不计成本的设计有这么些情况:

1.做君品,RM买单,
2.有暴利的行业,消费者买单
3.垄断行业,消费者买单
4.老板不懂,只要东西,不管价格。

对这些东西有点皮实。。。

网友E:
hotpower哪里说错了吗?

自己不懂还尽远扯!?

不计成本但要求可靠和精度那当然是用CDMA或GPS了,时间精度非常好,呵呵,绝对的准确。

网友F:
对啊,我觉得除了房间内不能用之外GPS基本都合适

挺不错的时钟源么

美军的原子钟
咋说都比自己定时器是强多了

网友G:
电波表不错

但要做个接收器

网友A:
钟表店里现在有很多电波表~~~不过就怕陕西天文台迷糊~~~

网友H:
楼主没说精度要求,多少ppm? 看看ST有很多内置晶振的时钟

看看ST有很多内置晶振的时钟模块:实时时钟中文网页

实时时钟跟踪日期和时间,其中包括世纪、年、月、小时、分和秒。许多实时时钟包括电源倒换电路,这样在发生掉电时仍能准确计时。实时时钟的其他计时功能包括警报、看门狗,以及支持高精度要求的校准寄存器。

实时时钟的可选功能包括监控功能,如上电复位/低压检测、早期电源故障警告、电池监控等。通过提供面向外部低功率SRFAM的电池倒换和写保护功能,有些部件(如M41ST85 Non-Volatizor)可以用作NVRAM 监控器。

楼主:
狭义上的,不计成本

感谢大家
我的设备主要是用在路灯控制方面,类似路灯经纬度时控仪

我的不计成本,是狭义上的,一台设备三五万,一个实时时钟IC或模块,也就一二十元,这种成本可不考虑。

没想到,这里的专家精英太多,动不动就是**什么的,小的实在是佩服。

网友I:
那可用TMR1+军品晶振

PIC的大部分产品都带TMR1,可外接振荡源,用好的32768带是一个极好的实时时钟,可在睡眠中工作,耗电极省,中断可唤醒单片机。

网友C:
呵呵~我又丢人了!太土了!

有这么多东西啊,开了眼了.

网友B:
高华的电波钟不做都好几年了

高华的电波钟不做都好几年了

网友J:
回复楼主时钟模块

如果要求实时性比较高需要定期消除累计误差那么有2个选择:1.采用长波无线授时技术即电波接收模块  2.采用GPS授时
如果采用方法1 则有成本便宜,但是精度不高最好可以做到每天0.1S的误差(采用软件校时技术) 但是可以消除每天的累计误差意思就是到几十年后只要模块不坏每天的误差MAX还是0.1S 2.采用GPS授时成本高 但是精度也高。
不知道看了以上的说明楼主有没有决定用说明方式来完成授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