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PLAB IDE后运行不成功?

楼主(2008-01-13):
上次从官网下了个7.60安装完后运行,在屏幕中间出现MPLAB IDE的红色图标几秒后消失,但根本没打开主界面,任务管理器里也找不到MPLAB IDE的进程在运行,连续试多次,重新安装都是老样子,但装7.31版的就可以,当时以为是我的系统有软件冲突.今天重新安装XP(非Ghost),并从官网下了8.0版的安装后运行,跟7.60出现一个的问题,为防止文件下载缺失造成,又从其它网站下载8.0版本的进行安装,问题依旧,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是双核CPU,1G内存,配置应该是够了啊!请知道的朋友解答,谢谢!

网友A:
把注册表再删干净...没遇到过,俺现在用v8.0很不错

网友B:
俺用的也很好……

楼主:
清除了与之有关的注册表,再重新安装还是老样子

安全模式下也是如此,呵呵,看来我这电脑只能装7.31的了!

另请教,7.60后的版本在安装结束之前似乎都会弹出PICC的安装界面,我嫌网速太慢,都是跳过不装,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C:
应该没有关系

你试试从网上下载整个压缩包本地安装试试。我4年前老掉牙的机器一样能装。

网友B:
我也只直接跳过,没问题

网友D:
:下载8,01版本

如果是双核的机器,请手动关闭一个核或下载8.01版本

楼主:
实在搞不定,装回7.31

8.01版也装过,问题同样!不知道怎么关掉一核,但如果非要关掉一核才能用,我宁可装回7.31版!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怀疑和Windows用户有关

首先确定控制面板中用户是有管理员权限,或者删除原用户,或者建立一个新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再试试安装运行。
曾经在某个奇特版本的WINXP上见过这个现象。

网友F:
跟我的安装问题一样,我装的是V8.01版本,

跟我的安装问题一样,我装的是V8.01版本,后来我只有装V7.3版本了。
这个有很多用户反应了,但是就没有改变。
并且MPlab用起来很不舒服。

网友F:
是不是因为盗版WinXP的问题?

楼主:
microchip不会这么牛吧!

microsoft自己的软件都没对是否盗版XP那么排斥,microchip会那么上心?如果真是那样,要有多少电脑不能用啊!!!呵呵

楼主:
真是太感谢martin了,终于可以了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用Administrator帐号登陆XP,运行MPLAB,哈,竟然可以了,但马上就奇怪了,我原先用的帐户也是管理员权限啊,怎么就不行呢?后来一想,Administrator帐号跟我原先的帐户区别也就在于我原先的帐户名是中文的,而管理员帐号是全英文的,马上再创建一个用英文命名的帐号,一运行MPLAB,也可以,又创建一个其它中文名的帐号,果然还不行.

最后总结,MPLAB8不能在中文帐号的XP下运行,我想以前安装7。60时不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请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注意了!

最后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特别是martin,:)

网友G(2011-01-04):
我安装的 MPLAB v8.33后在使用时,总是告诉找不到文件

网友(2013-04-09):
楼上的朋友们好,我是刚刚学习PIC单片机的,经过了近2个月的摸爬滚打,如今连软件还没有安装上,年前下决心好好学习PIC,现在的信息都快磨没了,两个月没有人教,连门都没进去,同时也出现了上面帖子出现的问题,我是做开关电源的,对这一行还是外行,哪位大侠可以带我一下,入门就可以,万分感谢,QQ497218832

网友H:
下载HI_TECH_PICC9.8(安装软件 **),和MPLAB_IDE就可以用了。

网友I(2014-07-13):
引用 网友E:
1)删除用户,重新启动,运行MPLAB,不需要重装。2)或者,建立一个新用户(管理员权限),用新用户登录。 ...

我这个软件MPLAB IDE v8.73a也出了问题,之前用的好好的,现在一打开就闪退,上述方法也试了,就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