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8-01-14):
PIC18的定时器的设置问题:

     我想用PIC18F4550的定时器0实现5ms中断一次,但是由于对PIC不熟。

是用8位的定时器,还是16位的定时器啊???还有预分频问题!!!!实在是

搞不懂,所以请大家给点思路,尤其是计算公式,就是像51的那种计算公式。

在PIC里的定时器公式是怎么样的???和晶体有多少联系。

我用的晶体是20M,外部的。

请大家指点!!!!

楼主:
自已顶一吧!!!

哪位兄弟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拿示波器看看,俺没搞过18系列

楼主:
谢谢HOTPOWER!!

那位高手指点啊!!!

说一说PIC16也行啊,我想可能思路是相通吧????

请指教啊!!!!

网友A:
记得16系列是4分频,18俺不知

所谓"预分频"就是除法.

假使你用4MHz的晶振,4分频后就是1MHz.那么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uS.

5mS=5000uS.即5000个时钟周期

如果是+1器,即加到0xffff再+1翻转为0就引发中断或认为时间到.

所以,定时时间常数应该为0-5000

网友B:
写个程序仿真一下

写个程序仿真一下
,通过STOPWATCH看一下,最主要是要自己先看懂数据手册的相关内容,这个市必须的

楼主:
谢谢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再看一看PD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