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谈一下PIC18FxxJxx系列的配置位

楼主(2008-01-15):
数据手册描述器件不再使用耐久性存储寄存器存储配置信息,配置字节以易失性存储方式实现,这就意味着在器件每次上电时都必须对配置数据进行编程。

这是否意味着每次上电时以程序从"配置字地址"读出数据写入"配置寄存器地址"?

那么"配置字地址"从MPLAB IDE 中如何查看,可否擦写,如何擦写,HEX文件中是否对其烧写?

网友A:
从MPLAT-IDE中可知,

这类器件的配置字(configure)比较少,且都被安排在程序空间的高端。
所以,配置字并非易失性。对程序员而言,可以对此忽略。只要在最后
烧入程序时再设定。

楼主:
做BootLoader

做BootLoader,需要了解这些东西,具体的过程谁能描述一下吗?
假如程序空间的高端被擦除了呢?

网友B:
关注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做bootloader时应该没什么区别

bootloader一般被设在flash的高端,且一般载入时就设定了
各个fuse,运行后不再改变。换言之,bootloader载入时的
fuse设定应该与以后下载的用户应用程序的fuse设定相同。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依个人之见,PIC18FxxJxx系列只是为了简化设计,减少生产
成本而将fuse的定位改变一下。这方面应该不会给用户带来
特别的麻烦。

顺便啰嗦一句,PIC18FxxJxx系列似乎有点‘脆弱’。只能在
3.6v以下运行。其内部带有核心电压降压,连接有点特殊。
一不小心就会烧毁片子。我已经有一点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