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3v系统能用 4.096v参考电压做AD吗?手上只有4.096

楼主(2008-01-26):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能

有的3.6V的芯片可以支持5V的输入,但更多的都是:不行

网友B:
没见过行的

没见过行的

网友C:
数字输入IO口可以支持5V的,但模拟输入不支持

网友D:
至少要低于电源电压的参考源才能作为基准

网友E:
看芯片介绍吧

网友F:
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可以用.

要有两个精密电阻进行分压,将其输入电压降到3V以下就可以正常计算了,很多都是这样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