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的编程器,请问PIC16F877单片机烧写时配置字如何设置?

楼主(2008-02-05):
配置字设置时,选项一栏中有四项,WDTEN、PWRTEN、BOREN、LVPEN是否使能?如何设置?对程序有何影响?

网友A:
没用过ZLG的编程器,自己试不就知道了?

F877反正是可重写的

网友B:
这些配置在877数据手册中都有提及,看字面就应该知道了。

WDTEN:WDT使能
PWRTEN:上电复位使能
BOREN:电源电压过低复位使能
LVPEN:低电压编程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