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di/dt带来的干扰!!

楼主(2008-02-05):
本人做了人个产品,动作时在系统地处瞬间有很大的di/dt,这个突变di/dt会造成芯片地与系统地之间电压的不一致,形起复位.我在每一芯片的VCC GND 处并了一个大电容后,系统正常正作,但必须去掉外部的watchdog芯片SP706,因为每次突变di/dt会令SP706在WDI正常情况下还误发RST信号,并了大电容也不行。不用外部的watchdog又担心会死机,用CPU内置的watchdog动作了近万次时我看到发生过死机,断电后又正常。

网友A:
~~

几招搞定
1、CHIP和功率部分分电源供电,不让大电流流过CHIP部分的地通路
2:改善自己的PCB,尽量加大CHIP的地面积的同时尽量减少CHIP地的等效阻抗
3:并电容什么的只可作为辅助策略,主要还是地通路和地等效阻抗处理好
4:不管是外部WATCHDOG还是内部WATCHDOG都一样,只要不是CHIP发生LATCH UP,使用内置的WATCHDOG出现死机问题,都只能是你程序代码的问题,和它没关系。

PS:用的什么C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