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录错误

楼主(2008-03-06):
每次烧录都提示如下错误: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114, Expected Val = 0xFFFF, Val Read = 0xFF)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这种情况自从我把Configuration Bits里的Table Read Protect全部设为Enabled后,就开始了(设成Enabled那

次是没有提示错误的),不过当时即使提示错误烧录完后新程序依然可以运行;刚才我把Configuration Bits里

的Code Protect全部设成Enabled,同时Tabled Read Protect设成Disabled,依然提示这样的错误,同时新程序

也运行不了了,现在无论这些标志位是设成Enabled还是Disabled都不行了。

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你将芯片完全擦除一次试试

楼主:
我尝试了完全擦除,但擦除不了

我尝试了完全擦除,但擦除不了,请见我另一个帖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page=1&t=2880999&tp=ICD2.5%u80FD%u5B9E%u73B0%u64E6%u9664%u5417%uFF1F

网友A:
估计你硬件不行

ICD2拉不动.

楼主:
问题解决,电源出故障了,更新了电源就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