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编译字符串中邪了?

楼主(2008-03-12):
先定义一个字符串,后面还有好多没一一列出,编译后居然在第110个下标处变成PORTBbits.RB5字符了,想了好多办法没搞定,倒塌了.

const rom uchar test_code[]=
{"0F BF 07 FC 07 FC 78 FF 77 FF 76 FF 75 FF 74 FF 73 FF
08 08 3F F7 3F F7 49 FF 48 FF 47 FF 46 FF 45 FF 44 FF
0E FF 2F FF 2F FF 72 FF 71 FF 70 FF 6F FF 6E FF 6D FF
08 08 1F FF 1F FF 43 FF 42 FF 41 FF 40 FF 5F F8 5E FF
0F BE 3F FF 3F FF 6C FF 6B FF 6A FF 69 FF 68 FF 67 FF

08 08 07 FC 07 FC 5D FF 5C FF 5B FF 5A FF 59 FF 58 FF
0D FF 3F FF 3F FF 66 FF 65 FF 64 FF 63 FF 62 FF 61 FF
08 08 2F FF 2F FF 57 FF 56 FF 55 FF 54 FF 53 FF 52 FF
0F BE 1F FF 1F FF 60 FF 7F FF 7E FF 7D FF 7C FF 7B FF

08 08 07 FC 07 FC 51 FF 50 FF 4F F1 4E FF 4D FF 4C FF
0C FF 3F FF 3F FF 7A FF 79 FF 78 FF 77 FF 76 FF 75 FF
08 08 2F FF 2F FF 4B FF 4A FF 49 FF 48 FF 47 FF 46 FF
0F BE 1F FF 1F FF 74 FF 73 FF 72 FF 71 FF 70 FF 6F FF

08 08 07 FC 07 FC 45 FF 44 FF 43 FF 42 FF 41 FF 40 FF
0B FF 3F FF 3F FF 6E FF 6D FF 6C FF 6B FF 6A FF 69 FF
08 08 2F FF 2F FF 5F F8 5E FF 5D FF 5C FF 5B FF 5A FF
0F BE 1F FF 1F FF 68 FF 67 FF 66 FF 65 FF 64 FF 63 FF

08 08 07 FC 07 FC 59 FF 58 FF 57 FF 56 FF 55 FF 54 FF
0A FF 3F FF 3F FF 62 FF 61 FF 60 FF 7F FF 7E FF 7D FF
08 08 2F FF 2F FF 53 FF 52 FF 51 FF 50 FF 4F F1 4E FF
0F BE 1F FF 1F FF 7C FF 7B FF 7A FF 79 FF 78 FF 77 FF

楼主:
用的C18编译器

没招了,哪位解救下.

网友A:
你的coding方法有问题。

应该改为:

const rom uchar test_code[]=
{0x0F,0xBF,0x07,0xFC,...
0x08, 0x08, 0x3F, 0xF7, ...

看上去这是个点阵图。

网友A:
如果要使用字符串,

则字符串按理不能跨行。

楼主:
楼上

改成0X那就麻烦大了,大片的数据都是字符ASSCLL码的,再试不跨行看看,不过每个字符都加一个""也头大呀,数据有好几百行

楼主:
用笨办法

估计是字符串超长,只能每一行都加""了.

网友B:
很奇怪的设计,明明是十六进制数据,为什么要用字符串?

多浪费空间啊,用起来还要另外转换...

改成0X那没什么麻烦的,
很简单啊,把空格替换成,0x即可,换行也同样处理

楼主:
回楼上

不奇怪,因为我的大量数据是不确定的,是用串口收的字符码,没办法转成16进制的,有好几百K,我只是用其中的一部分不停的测试.这不是产品,是一个测试机.

网友A:
无论如何,字符串不能分行。

网友C:
把这么多数据敲进去不也累死?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D:
自己写个小程序转换吧,自动产生代码就行了

这样搞多浪费空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