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IC C语言的小问题

楼主(2008-03-14):
unsigned char FLAG @ 0XEF;
#define FLAGIT(adr,bit)  ((unsigned)(&adr)*8+(bit)) //绝对寻址位操作指令
static bit FLAG1  @ FLAGIT(FLAG,0);
static bit FLAG2  @ FLAGIT(FLAG,1);
static bit FLAG3  @ FLAGIT(FLAG,2);

小弟初学PIC,看了以上程序,第一次看到在C程序中出现@,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一下,
这个符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 = at

好理解吧?

楼主:
谢谢

谢谢,那么@后面的就是内存地址咯?

网友B:
共同努力

@实际上是一个绝对地址定位符号,告诉编译器FLAG在内存的0XEF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