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向交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8-03-19):
请教单向交流电机如何用单片机进行调速

网友A:
最简单的:调压

网友B:
比较复杂

要过零检测
控制导通角

网友C:
楼上两位言重了.

对于不知道可控硅怎么用的,是比较复杂,不过知道可控硅是怎么回事了,接下来单片机无非就是判断电平,延时,触发,是比较简单.

楼主(2008-09-05):
可控硅控制不行的吧

可控硅过零控制不行的,电机会不会发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