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16F877比51还要慢?

楼主(2008-03-21):
void DELAY(uchar i)
{
 char d1,d2;
 for(d1 = 250; d1 > 0; d1--)
    while(--i);
}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延时程序,如果i = 10 在PIC167877A里跑要大约30MS啦?(12MHZ)
它是在51上跑才大约2MS(12MHZ).

我是用MCD2烧录的.
选择HS模式.

网友A:
写的有问题

这样写i值没什么意义

while(--i)
{
for(d1 = 250; d1 > 0; d1--);
}

网友B:
和烧写器没关系

完全是编译器和你的写法问题.

楼主: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i 值

你看看你那样写while(--i);第2次执行的时候i的初始值是多少?

网友C:
与编译器有关,这是两个不同的架构,不能这样比。

网友D:
测量时间,应该在软仿真里面进行

这些指令都是直接对应汇编指令的
标准51一定比PIC慢

网友E:
编译设置问题

PIC是每个指令周期占4个时钟,同样的晶振情况下也会比51快,
一楼函数有点问题,但可以运行,在两种单片机上函数的情况一样。都能产生延时,只是外面那个d1=250赋值多余而已。
问题应该是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设置的cpu时钟跟晶振的分频有问题。

网友F:
2楼与5楼给出了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