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软件

楼主(2008-03-27):
各位大师,本本初学PIC,从PIC官方网下了个编译软件,安装时却出现了问题;再下一个,安装还是一样,请问该怎么办啊?

楼主:
RE

谢谢帮忙啊!

网友A:
你系统里

你系统里以前安装过低版本的吧?
或者你下载的是Win系统的吗?

楼主:
啊?

我以前没装过这个软件哦.
我前天买来了一本张时峰老师编的PIC书,看了几页后,想玩玩,所以装个编译软件试试.

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WIN系统的,我再去下的地方瞧瞧,谢谢啊.

楼主:
RE

各位大师能否推荐个写PIC程序的软件,谢谢。

网友B:
软件

我有一个v8.0的 很好用呀 你要嘛?还没用过你安的那个8.02的需要的话我怎么给你呢。。300多兆呢

网友C(2013-10-15):
有没有软件工程师,请教个问题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b0: 1;
unsigned b1: 1;
unsigned b2: 1;
unsigned b3: 1;
unsigned b4: 1;
unsigned b5: 1;
unsigned : 2; //最高两位保留
} oneBit;
//unsigned char allBits;
} myFlag;
//需要存取其中某一位时可以
myFlag.oneBit.b3=1; //b3 位置1
//一次性将全部位清零时可以
myFlag.allBits=0; //全部位变量清0
在PICC 编译出错。不知是什么原因,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C:
Warning [374]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49.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49.7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49.7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myFlag" (H:\4060KWPROG\4060KW_main.c:47)
Error   [314]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49.7 ";" expected
Warning [374]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51.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51.7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51.7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myFlag" (H:\4060KWPROG\4060KW_main.c:49)
Error   [314] H:\4060KWPROG\4060KW_main.c; 51.7 ";" expected

错误提示,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