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与18F45J10到底怎么连接才能正常通讯呀?

楼主(2008-03-27):
大家帮帮忙,ICD2与18F45J10到底怎么连接才能正常通讯呀? 电源正常,与ICD2通讯的RB6.RB7都连接了,MCLR连接了,每次都找不到芯片呢?

网友A:
把复位脚上的大电容和泄放二极管去掉

楼主:
复位脚上的电容是0.1呀 没有泄放二极管呀.

复位脚上的电容是0.1呀 没有泄放二极管呀.

网友B:
确认接了5根线

VDD,GND,CLK,DATA,VPP(MCLR),所有这些线上(当然GND除外)不应有电容,电感等负载.目标板确认已经供电,并且连线无误.实在不行,将IC拆下来,除VDD外直接接到芯片上,VDD通过3.3V的LDO降压,因ICD2是5V供电,小心你的芯片不要烧坏.然后在ICD2的设置中选择由ICD2供电试试

楼主:
我在试试.我用的MPLAB IDE 7.5,为什么每次连接ICD2时都出现一对话框呀,18F45J10每次还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C:
那个专用调试线你没有?

好像那个开发套装有配送的调试线吧?

网友D:
仔细看数据手册

复位脚除了上拉电阻,其它什么都不要加.
仔细看数据手册,J系列需要内核电压!

网友E:
第6脚对地接104电容

楼主:
专用调试线?

没有呀。专用调试线有什么特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