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遭遇的键盘应用大问题

楼主(2008-04-02):
按键处理问题。菜鸟经过努力。用了两种方式检测按键都得不到好的效果,这该咋办啊??大虾 help me!!!

方案1:主循环扫描方式。
 a。当不调用GetADValue()做ad转换时,按键检测效果很好。但程序不能只做一个按键检测。
 b。一旦调用GetADValue()做ad转换 按键检测迟钝。就有按键检测不到。

 /*a。如下方式按键检测效果很好*/
 while(1) {

    ScanKey();  //扫描按键

    MainDisplay(); //显示按键结果
}
//----------------------------------------------------------
/*b。加入ad转换后 按键检测效果糟糕,按键不能及时响应*/
while(1) {
    GetADValue(); //读取ad转换值???????

    ScanKey();  //扫描按键

    MainDisplay(); //显示按键结果
 }

方案2:定时中断扫描方式。
a。当不调用GetADValue()做ad转换时,按键检测过敏,按一次键显示结果跳了好多次
b。一旦调用GetADValue()做ad转换 按键检测迟钝。就有按键检测不到。

 /*a。如下方式按键检测效果糟糕,按一次键显示结果跳了好多次*/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中断
while(1) {

   ScanKey();  //循环扫描按键

   MainDisplay(); //显示按键结果
}

void interrupt timer0_isr(void)
{
 ScanKey();  //扫描按键

}

 /b。*如下方式按键检测效果糟糕,按键检测迟钝。就有按键检测不到*/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中断
while(1) {
    GetADValue(); //读取ad转换值???????
    ScanKey();  //循环扫描按键

    MainDisplay(); //显示按键结果
 }

void interrupt timer0_isr(void)
{
 ScanKey();  //扫描按键

}

网友A:
按键响应速度和消抖之间的矛盾

按键的响应速度,一般在20-100mS之内响应一次均可接受,而消抖,至少在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之后,连续10-100次状态无变化才可确认按键被按下或放开.

网友B:
两种方案都没有问题,是你的程序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