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中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04-05):
  我用的是PIC16F73,就是置位清零的程序,B口走的好好的,到了C口,就完了

   具体问题是:用电压表实测的C口电压和MPLAB IDE中 Watch监视窗口中看到的高低电平不一样。比如C5口,我设成输出,编程给一个高电平,Watch监视窗口中看到的也是高电平,但是用电压表一测就是低电平,好多口都有这个问题。CO口则是永远高电平,C1口永远低电平,我设的都是输出,置位或是清零就是不听话。

   是不是C口复用功能多一些,得初始化呢?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看看你的电路上有没有上拉电阻?

还有就是你的I/O口的方向设置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