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程序调试结果都会出错?

楼主(2008-04-09):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91x.h>
float x=0,t=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x=1.0;
    t=t+1.0;
    }
x=0;
}
上面的程序第一次运行到
t=t+1.0;
这一行时x的结果为什么是-5.831554e-039(无论变量观察窗口还是鼠标指向x)?

网友A:
用的什么编译器?还要注意数据使用的标准

楼主:
mplab v7.30 & HI-TECH PICC V9.5

贴不了图。

楼主:
哪位抽空帮忙调试看看

调试上面的程序,看看是否结果也是这样的!
我还试了上面的程序,使用KEIL C51调试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B:
HI-TECH PICC V9.5

這個東西哪裡有啊?
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C:
我用mplab v7.30没问题

网友D:
盗吧的吧,改掉这一句试试看,然后加些代码,再改回来看看

网友E:
6楼真的吗

我用mplabv8.0+盗版picc18v9.5不行和搂住情况一样

楼主:
to: 兰天白云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应该是PICC的问题

我试了一下这几句在MPLAB7.5+PICC8.05,片子选PIC16F77同样不行,和LZ一样的问题,同时改了一下:
x=1.2;
t=t+1.3;运行到这一行
x=2.1;
竟然t为负值

网友F:
查了一下,不是软件的问题

是显示格式不同造成,改一下显示格式应该就好了,就是在watch添加变量名后,选中点右键,点Properties,格式(Format)选MCHP Float就差不多了(还是和IEEE格式不一样)。不过拿鼠标看还是不行,不知他们怎么想得,麻烦

网友F:
不过试着改了好几个选项

也没有达到标准化显示,烦了,不想试了,等有心情或者使用到再努力吧

楼主:
谢谢大家,zhaoyu2005能不能?

详细说说每个相关地方的设置?
我的好像设置了也没有用,包括数据格式,高低字节顺序等等。

网友D:
本人的程序中还未出现float的变量

楼主:
请教兰天白云:

带小数点的运算也不用float的变量吗?一定有什么高招!可否赐教?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变量还是IEEE格式,但是把数据宽度改成24位就正常了。
拿鼠标看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