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2F683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哪些最方便啊?

楼主(2008-04-10):
(无正文)

网友A:
ICD2

PICKIT2编程工具

楼主:
MCD2和ICD2到底选择哪个比较好啊

现在确定用这两个开发工具中的一种,但是在犹豫用那个比较好,所以可以给个意见不?

网友B(2008-05-18):
ICD2是总称,MCD2也就是ICD2

网友C:
现在看来PICKIT2支持的型号越来越多了

现在看来PICKIT2支持的可调试的PIC型号越来越多了.

而且PICKIT2软硬件资料都是公开的,实在不行,可以自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