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各位,帮帮忙,请教一下,

楼主(2008-04-16):
#include<pic.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efine key_counter GP3
#define led_control GP1

_CONFIG(INTOSC&WDTDIS&CP&MCLRDIS&INTOSC8);//内部时钟,关闭看门狗,代码保护,关闭MCLR,开8M晶振
/***************************************************************************/
//键盘扫描
/****************************************************************************/
void keyscan()
{
   if(key_counter==1)
       led_control=1;//lighted the led
   else
        {
          asm("sleep");//if there is no key ,watchdog  gets sleeping
         GIE=1; //关闭所有中断
        }
}
/*************************************************************/
//10us plus
/******************************************************************/
void pwm_initial()
{
  led_control=1;
  for(i=0;i<10;i++) ;
   led_control=0;
  for(i=0;i<10;i++);

}
 main()
{
 keyscan);
 pwm_initial();
 TMR0=0;//定时器清零
 T0IF=0;//T0清除中断标志位
 T0IE=0;TMR0中断允许
 TMR0ON=1;//定时器打开
 TMR0=200;//500ns中断一次
 while(1)
  {
   if(key_control==1)
     { led_control=0;//shut down the led
       GIE=1;//关闭所有中断
      asm("sleep")
     }
   else if(counter==200000) break;//wait for interrupt times

   }
  led_control=0;
  T0IE=1;//禁止中断
  TMR0=0;//关闭定时器
  }

/*********************************************************************/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rupt sever()
{
  T0IF=0;//清除中断标志
   counter++;//keep up intrrupt times

}

楼主:
帮我该一下错误

楼主:
编译出错

Executing: "E: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inpicc.exe" -C -E"Untitled.cce" "Untitled.c" -O"Untitled.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2F510
Advisory[1209]   : An old MPLAB tool suite plug-in was detected. Some options may not work correctly
Advisory[1210]   : Visit www.htsoft.com or contact support@htsoft.com for an update
Error[111] E:liuhecaiUntitled.c 10 : redefining preprocessor macro "void"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Wed Apr 16 14:11:35 2008

楼主:
我的第一个东东,请给点高见

俺谢谢了

楼主:
基础有点差,谢谢回复,

网友A:
main函数第一个函数keyscan);少了半个括号

楼主:
3qu

括号刚刚失误掉了,
有括号编译后才出现上面结果

网友B:
你用MPLAB吧,用PICC吧,看下装的对不?以及路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