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f4520在气温5度左右时程序跑飞

楼主(2008-04-23):
年底使用4520开发了一个产品,当时气温约为5度左右发现每天早上第一次上电运行一会儿程序就跑飞了,通讯不通、个别按键不响应、AD,总之感觉一切都乱了,重新上电就好了,后来忙别的就放在一边,现在重新检测又一切正常了(气温25度+),从没有出现过上述现象,思之很久,想可能是气温的影响,但不确定,大家有遇到过同样现象吗?

网友A:
放到冰箱里看看.

是不是你的电源不正常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

纹波和负载能力我都测过。

呵呵,因为在5度左右都不行,所以没有做低温实验。想的肯定不行,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B:
搞笑潜力帖……

网友C:
密切关注

出了问题,什么因素都会怀疑的,因为不清楚功能,不清楚各资源如何使用的,所以很难提供什么实质性建议,希望有结果了能有个反馈。
另外,程序很多时候飞是由于意外信号被检测到,执行了非正常的路径。

网友D:
是你程序问题吧,搞笑

楼主:
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程序我还在查,但是一定是和气温有关,只要气温高就从没有出过问题,完全相同的测试环境

网友A:
建议你仔细测试

一个产品,不要把问题带到生产之后,产品到消费者手里,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你现在就有问题不解决,生产之后麻烦很大.

网友E:
碰到这种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电路中那种元件对温度敏感!

网友B:
~~,扩展推导……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程序我还在查,但是一定是和气温有关,只要气温高就从没有出过问题,完全相同的测试环境

::现在还没有知道原因,程序还在查,但是一定和人有关,只要是别人用就没问题,你一用就出了这卸事,完全相同的测试环境。

呵呵,你别总是把事情往表象上想,要去查问题的实质,抓不到根本原因,你只会走上分析的歧途

网友F:
你的电源的纹波和负载能力是在什么温度下测的?

你的电源是线性稳压还是开关电源?
温度会影响电源的一些器件的参数,如电解电容;你的电源可能在室温下处于
稳态,但温度降低后有可能进入非稳定状态!

网友G:
类似问题碰到过

1:电路板变形,使芯片(不一定是单片机)受的应力不一样,出现奇怪问题
2:普通元件在低温出问题,多做几个产品就可看看
3:程序有问题(随机问题),有时候表现出来,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网友H:
WDT问题?

看门狗低温问题?

网友I:
请楼主说说晶振部分的电路

请楼主说说晶振部分的电路

网友J:
试着更换一下与cpu有关的外围器件试试

可能有的元器件不合格

楼主:
暂时没有时间查,上来问一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走捷

既然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过段时间我好好查一下,结果反馈。

另外我没有时间来这里搞笑。

网友K:
如果程序跑飞就不是个别按键不起作用的事了。

网友L(2013-08-14):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过段时间我好好查一下,结果反馈。另外我没有时间来这里搞笑。  ...

有结果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