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2 脱机烧写----上啊!

楼主(2008-05-10):
PIC KIT2 脱机烧写----上啊!

PICkit2的硬件中开始就有两个个512K的EEPROM,官方的解释是以后支持脱机烧写,现在,在PICkit2 v2.50的支持下,终于可以实现此功能,您要做的,仅仅是下载程序之后,按一下按键,就可以烧写芯片了,而且烧写的速度很快哦!
说明一下:
    1.脱机烧写就是不需要连接电脑,直接可以烧写芯片或用户板.
    2.目前支持的PIC产品包括除PIC32之外的所有FLASH型号单片机,EEPROM,KEELOQ产品
下面介绍一下kit2脱机烧写的使用方法:
一: 当然必须准备一个有USB mini-B接口的电源变换器或供应器,电压4.5V~5.0V,或者仍旧由PC机USB线供电,不过PC机KIT2应用程序必须关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单独烧写芯片,电源的最小供电电流必须大于100mA,如果直接在线烧写,电源的供应将用户板耗电考虑在内,但KIT2向用户板供电的最大电流不超过500mA,这也是必须注意的.
二: 选择一个芯片型号,您可以先将需要烧写的芯片连接到KIT2,然后打开KIT2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可以自动识别您所要求烧写的芯片型号.
三: 下载需要烧写的程序
    1.可以导入(IMPORT)或读入(READ)一个需要烧写的HEX文件.
    2.设置好你想要的配置位(CONFIG BITS),例如振荡方式,代码保护等等
    3.特别提示:如果使用"在线烧写"或"在应用烧写"方式,也就是说,芯片已经焊在用户板上的方式烧写,需特别选中 Use VPP First Program Entry,这样能够减少烧写失败的概率

    4.点击菜单"PROGRAMER"-"PICkit2 PROGRAMER-TO-GO",根据提示确认后点击DOWNLOAD开始下载,如果之前选中"Use VPP First Program Entry",就只能选择由KIT2供电,目标板自供电为灰色,不可用.

    5.下载完成后KIT2的TARGEG(黄)灯闪两下停一下,同时系统提示从电脑上拔掉KIT2即可以烧写,再点下一步的话,会出来一个对话框,此对话框是有关KIT2烧写后的状况,比如正常,出错等等.

四:脱机烧写:
    1.给KIT2接上电源.POWER(绿色)灯亮,TARGET(黄)灯闪烁2次停1次.
    2.芯片或目标板与KIT2连接起来,不要告诉我这步非常烦琐.
    3.按下KIT2上的唯一的按钮,BUSY(红)灯长亮,而TARGET(黄)灯闪烁,等BUSY灯熄灭的时候,如果烧写正常,TARGET灯会闪2次停一次.如果不是,请参考KIT2帮助中PICkit2 PROGRAMER-TO-GO文档,其中有详细描述.

楼主:
添加图片

网友A:
老谢,过去的PIC KIT2也可以吗?

PIC KIT2多少钱一个啊?

呵呵,打算向代理商商量来一个……

楼主:
过去的KIT2升级固件就可以.

过去黑色按钮的,数据线和时钟线需要各接一个4K7的下拉电阻,否则DEBUG有问题.

楼主:
我自制的,还没有想好卖多少钱一个.

网友A:
能不能给出具体焊接的位置?

原来的KIT2留出位号了吗?

呵呵,DEBUG不行就无拉倒了,能编程就行,我用的XELTEK的280U烧16F91X系列的速度太慢了,想弄快点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
MCP有KIT2啊,为什么还要自己做?

呵呵,很闲?

楼主:
是同事做着玩的.

我这里有两个原装的.
电阻焊接是在输出接口的DTA,CLK线上加的.原来没有具体的焊接位置,即使是最新出来的,也是手工加上去的.你可以看看KIT2的用户手册中的电路图,反正插座焊盘附近就是地,抠两个焊盘出来种下就可以了

楼主:
烧一个2KWORD的程序,大概5秒.

网友A:
XELTEK的280U烧写PIC16F917需要40S左右……

疯了……

楼主:
也不算太慢.

用KIT2的话,写满大概20S

网友B:
应该自穿裤子~~~

楼主:
楼上,我自穿裤子你也知道?

网友B:
倒塌了~~~俺是建议你自穿裤头发帖后才知早已"腐败"~~~

网友C:
哈哈,楼上两位幽默啊

楼主:
这年头,自己穿裤头都被人偷窥

世道不行啦.

网友B:
哈哈~~~好帖就要自己穿~~~不像俺还要求人"施舍"~~~

这年头腐败之风盛行~~~廉洁的已不多了~~~

楼主:
早给你机会,你自己不要,怨不得别人.

网友B:
菜农上半年穿的一些技术"裤头" ,只有一个是临时"腐败的"

刘姥姥初进大观圆---十分的爽~~~就像农民进城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14485/message.aspx

网友D:
哈哈做一些淘宝上卖呗

网友E:
前些天找贝能弄了一个,好东西啊~

楼主:
目前PICkit2原装的官方报价仅285

相对ICD2,要便宜2/3

网友F:
就是有点慢

就是有点慢,实用性不是很强,个人感觉

楼主:
慢?

比ICD2不知要快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