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除**

楼主(2008-05-15):
我现在要通过PWM输出方波然后通过外围电路把他转换为正弦波,可这个PWM的脉宽要怎么算啊!!!求救中!!!

网友A:
数据手册上都说了,你不看看?

楼主:
单片机pwm脉宽怎么算啊

数据手册上是有说,我不是说单个脉宽怎么算,我要的是一个周期取128点他们各点的脉宽要怎么算

网友B:


楼主:
???

小学的除法,那也要有一个公式啊,问题是不知道这个公式。。。

网友A:
最好不要算,用查表,你可以先一个一个算好

楼主:
用查表

我要取128个点那各个脉宽要怎么算然后存到表里啊

网友B:
动动脑子

不是128个点,而是128份,每份电压有效值约等于该份PWM占空比形成电压的平均值.有效值用sin算出来,实际上你只要32份(90°)的表值即可,但32份是否太粗略?

楼主:
???

那有正有负怎么处理啊!!!

网友C:
电容啊

在相关寄存器里设定周期和占空比,就可输出相应频率的pwm

楼主:
???

具体那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C:
pic汇编写的

movlw    0x048            ; 设置PR2值为 48h  设定输出频率

movlw    0x24
movwf    CCPR1L            ; 48/2=24h确定占空比为50%

楼主:
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了!
不过你这个PIC编的只是PWM的设置,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这一个正弦波每份的占空比啊(如设128份),
。

网友C:
就可输出相应频率的方波信号

以上设置就可输出相应频率的方波信号,然后通过外围电路把他转换为正弦波。

一个正弦波每份(如设128份)的占空比?怎么回事?做什么应用的

楼主:
???

好像不能吧?

楼主:
SPWM

意思就是在PWM(脉宽调制)的基础上改变调制脉冲方式,脉冲宽度时间占空比按正弦规率排列,这样输出波形经过适当的滤波可以做到正弦波输出
那这样就要在一个周期内取N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