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616 ad转换的温度漂移题

楼主(2008-05-15):
请问那里可以找到本款单片机8位ad转换的温度特性说明?

楼主:
抱歉

抱歉说错了,是10位

网友A:
主要看基准

网友B:
看你用什么东西做基准

楼主:
基准电压不变

在基准电压不受温度影响呢?

网友C:
老大,温度漂移的参数在数据手册中都有明确标明.

楼主:
在哪儿呢?

我怎么没在数据手册找到,最好能有温度特性的曲线图,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请6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