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什么问题?! MCP2120

楼主(2007-12-28):
我用单片机控制 IR 模块的电源,用一个N-MOS控制,达不到效果!
直接短路 D-S 两脚,IR模块工作正常,用MOS管开关不行,起初怀疑是模块上电后没有稳定,我就改程序系统一上电就打开IR模块电源(可以测量到Vir电压3.3V),还是不能工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按图上设置

波特率为硬件选择 9600bps。
该图 Q3 处用的是单 N-MOS:2N7002,测量到Vir处电压受Vir_SW控制。打开后3.3V,关断后0V,但红外模块就不能工作。去掉Q3,短路其 D-S脚,红外模块工作正常!

楼主:
没人来看么?

往上顶顶...
准备换PMOS试试看

网友A:
Q3的G脚接到哪里了?图没画全吧

楼主:
Q3的G脚接我单片机引脚

Q3的G脚接我单片机引脚,中间没有电阻,直接到I/O

网友B:
Q3 MOS管的驱动问题

Vgs不能达到导通条件,你的驱动电压(G极)必须是比3.3V大4-5V,否则2N7002不能正常开通,如果用P MOS,低电平驱动可以做到

网友A:
LS说的对

Q3的G端驱动电压太低,想办法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