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前辈们,16F87X和16F87XA有啥子区别?

楼主(2008-01-18):
听我经理说是工艺上的不同.不过我还是在这上面问问放心.

网友A:
价格

价格不同,带A的好些
工艺不同,带A的先进

网友B:
带A的片内有个比较器

网友C:
好象不带A的UART有点问题

忘记了,俺根本不选用87X系列,有更好的91X/88X系列可用,87X就不用再用了把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了

哎~我的高拓仿真模板是877的,和877A一样价钱.又亏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