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哥有比较好的 PIC 的反汇编软件?

楼主(2008-01-29):
前任工程师只留下.hex文件,没有源程序,刚到公司不久,接收别人留下来的项目,调试中出现较多问题,IC用的是 PIC16F72。想看看反汇编程序,查找原因。

网友A:
IC-Prog Software 1.05

网友B(2011-04-24):
用MPLAB IDE,打开菜单PROJECT-program Memory就可以看到反汇编代码了file:///C:/Documents

网友C:
如果功能清楚的话,不如重写。

看别人的有BUG的反汇编,不是一般的痛苦

网友D:
痛苦就好啊

网友E(2011-09-10):
PIC的很多型号我们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