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MPLAB安装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好久没有用过PIC了,最近准备用PIC做一个工程,可是我在公司电脑上安装MPLAB时,可以正常使用,而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安装时却总是不能正常用,打开文件时总是说此文件不存大。公司的电脑是系统是2K的,我的笔记本是XP的。是不是MPLAB不支持XP呀,我想应该不会呀,开始我安装的是MPLAB V7.5,后来我下了MPLAB V8.3还是不行。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的笔记本不支持

重建一个用户试试

网友B:
MPLAB V8.3??

MPLAB 好像还没有V8.3的吧?

楼主:
哦,写错了是8.0

问题已经解决,如果我将工程文件放在磁盘根目录下的文件夹中,并且文件夹的名字用尽量少的字符时(D:PKeyTest.mcp),就没有问题。之前我工程目录是这样的:D:MCU_ProjectPICKeyTest.mcp,结果在我的笔记本上总是不成功,总是提示“系统无法找到指定的文件”奇怪的是在公司电脑上,工程目录也是这样却没有问题。

网友C:
俺的笔记本也是XP系统,使用很正常

估计是你使用了中文路径,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比你说的路径深都使用正常

网友D:
MPLAB安装使用

1.不支持中文路径的工程,所以工作文件不要放在包含中文路径下。
2.所有路径名的字符数及文件名字符数加起来不要超过128个字符,否则也不认。

网友E:
最怕第2条

2.所有路径名的字符数及文件名字符数加起来不要超过128个字符,否则也不认

网友F:
我上次碰到当系统用户名是中文时也不能运行。限制好多啊!

网友G:
6楼的规定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