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对PIC单片机编程MPLAB需要哪些附加软件?

楼主(2008-02-15):
我刚学习PIC不久,现在用MPLAB仿真调试汇编程序,想学习C语言编程,但不知道MPLAB需要附加那些软件才能支持C编程?比如:头文件等。到哪里去找啊?硬件仿真器多少钱?

网友A:
C编译器 PICC 9.50或更高版本。硬件仿真器ICD-2大约700RMB

例程:

秒  表
程序清单
//器件为PIC16F877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此程序实现计时秒表功能,时钟显示范围00.00~99.99秒,分辨度:0.01秒
unsigned  char        s0,s1,s2,s3;
//定义0.01 秒、0.1 秒、1秒、10秒计时器
unsigned  char   s[4];
unsigned  char      k ,data ,sreg;
unsigned   int        i;
const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const    table0[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TMR0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mint()
{
    T0CS=0;                //TMR0工作于定时器方式
    PSA=1;                    //TMR0不用分频
    T0IF=0;                    //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T0IE=1;                    //TMR0中断允许
}
//spi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设置SPI的控制方式,允许SSP方式,并且时钟下降沿发送。与"74HC595,当其
//SCLK从低到高跳变时,串行输入寄存器"的特点相对应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TRISA5=0;                //RA5引脚置为输出,输出显示锁存信号
}
//系统其它部分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B1=0;
    TRISB2=0;
    TRISB4=1;
    TRISB5=1;                //设置与键盘有关的各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RB1=0;
    RB2=0;                    //建立键盘扫描的初始条件
}
//SPI传输数据子程序
void      SPILED(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
        }while(SSPIF==0);
    SSPIF=0;
}
//显示子程序,显示4位数
void        dispaly()
{
    RA5=0;                    //准备锁存
    for(k=4;k>0;k--)
    {
        data=s[k-1];
        if(k==3)    data=table0[data];//第二位需要显示小数点
        else    data=table[data];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
    }
    for(k=0;k<4;k++)
    {
        data=0xFF;
        SPILED(data);        //连续发送4个DARK,使显示好看一些
    }
    RA5=1;                    //最后给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软件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for(i = 3553; --i ;)    continue;
}
//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SCAN()
{
while(1){
while(1)
    {
        dispaly();            //调用一次显示子程序
        if ((RB5==0)||(RB4==0))    break;
    }
        DELAY();            //若有键按下,则软件延时
        if ((RB5==0)||(RB4==0))    break;//若还有键按下,则终止循环扫描,返回
      }
}
//等键松开子程序
void        keyrelax()
{
while(1){
    dispaly();                //调用一次显示子程序
    if ((RB5==1)&&(RB4==1))    break;
    }                        //为防止按键过于灵敏,每次等键松开才返回
}
//系统赋值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zhi()
{
    s0=0x00;
    s[0]=s0;
    s1=0x00;
    s[1]=s1;
    s2=0x00;
    s[2]=s2;
    s3=0x00;
    s[3]=s3;                    //s0=s1=s2=s3=0,并放入显示缓冲数组中
    sreg=0x00;                //tmr0中断次数寄存器清0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clkint(void)
{
    TMR0=0X13;            //对TMR0写入一个调整值。因为写入TMR0后接着的
//两个周期不能增量,中断需要3个周期的响应时间,
//以及C语言自动进行现场保护要消耗周期
    T0IF=0;                    //清除中断标志
    CLRWDT();
    sreg=sreg+1;                //中断计数器加1
    if(sreg==40)                //中断次数为40后,才对S0,S1,S2,S3 操作
    {
        sreg=0;
        s0=s0+1;
        if(s0==10){
            s0=0    ;
            s1=s1+1;
            if(s1==10){
                s1=0    ;
                s2=s2+1;
                if(s2==10){
                    s2=0;
                    s3=s3+1;
                    if(s3==10)    s3=0    ;
                }
            }
        }
    }
    s[0]=s0;
    s[1]=s1;
    s[2]=s2;
    s[3]=s3;
}
//主程序
main()
{
    OPTION=0XFF;
    tmint();                    //TMR0初始化
    SPIINIT();                //spi显示初始化
    initial();                    //系统其它部分初始化
    di();                    //总中断禁止
while(1)    {
        inizhi();                //系统赋值初始化
        KEYSCAN();        //键扫描,直到开始键按下
        keyrelax();            //等键松开
        ei();                //总中断允许
        TMR0=0X08;
KEYSCAN();        //键扫描直到停止键按下,在键扫描时有显示
        keyrelax()    ;            //等键松开
        di();                //总中断禁止
        KEYSCAN();        //键扫描到清0键按下,在键扫描时有显示
        keyrelax()    ;            //等键松开
    }
}

网友:
mcc18官方C编译器

网友B:
编译器都要另加

网友C:
哪位给个IAR FOR PIC的下载地址???想看看它和PICC有什么不同

网友D:
我一般用CCSC,因为它的帮助做得好。

网友E(2013-09-18):
还有IAR for pi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