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16 IO口电压偶尔大于VDD怎么处理好?

楼主(2008-02-15):
在使用过程中 我电路中PIC16F616的所有端口的输入电压都有可能大于VDD,但文档中要求不能超过VDD+0.3V,每个端口我都有限流电阻,难道我每个口上都必须加稳压二极管保护吗?能不能用端口的ESD保护二极管完成钳位?

楼主:
不知道呀

microchip的技术人员说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用

网友A:
到论坛交流,你就知道了

说一句,您不相信。
交流一下,你就明白可不可以了
群:24815378

网友B:
限流电阻的作用

就是限制通过每个IO口的最大电流不超过钳位二极管的电流,一般是15毫安左右,钳位二极管的作用,就是让端口电压不超过VDD+0.3,当然,前提是你所有IO上的倒灌电流不能超过系统的最小总耗电,如果超过,那么有可能会导致稳压部分工作失常从而使电源电压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