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的MCU中有那个是有12BIT的AD?

楼主(2008-02-16):
MCU, pic, pi, ic, AD
请问PIC的MCU中有那个是有12BIT的AD?

网友A:
有好多

中档的PIC16C773等
DSPIC里就多了

网友B:
PIC18FXX23,如PIC18F4523

楼主:
小弟再请教有关测试电阻的问题?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现在用12BIT的AD来做一个测试200~~2M的电阻.千分之3的精度.比喻说2K的电阻,电阻误差是+-6欧之内,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不良品.用12BIT的AD够用吗?我打算用运放来做,设计多个档次(用电子开关改变放大倍数),这样来测量数据.请问那位兄弟做过类似的项目,请指教!!!!!!!!!!!!!

网友C:
16f877a

网友A:
你说的方法可行,试试吧

网友D(2009-06-30):
可不可以反对?:lol

网友E:
真的假的啊,应该不是官方的吧

网友F:
我发现我已经进入时空隧道,好像目的是咱这个宇宙的邻居家去串门

网友G:
挖坟的贴子。。。。。。。。

网友H(2009-07-31):
游客也可以发帖哦,顶一下!匠人的魅力不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