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 jdm编程器

楼主(2008-02-16):
这里有一张我认为目前最可靠的jdm编程器的原理图,用这个原理图搭了个板,试了一下成功烧写了16F73,但24C02却不能读写(不知道为什么,但不会用这个写E2,就不管了,汗~).
也在这里看了以前大家做的情况,感觉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jdm编程器的烧写软件在XP系统下需要加载个文件才能用.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还能搜到一个中文使用教程呢.前人的努力与奉献真让人感动.找不到的把信箱留下我给你们发过去,但注意我一般一天就来一次21IC.

说点我需要的,嘿嘿~这个东西要通过串口接在台式机上才能使用,都知道是电压的问题,我现在十分想把他用在笔记本电脑上,可要我改电路图那是难为我(层次不够).在这里希望各位,各路的高手给再修改一下,不光是为我,相信还有好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印象中好象xieyuanbin有个帖子说到过在哪里加个5v电源,可再回首时我找不到了,悔死我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老帖,给个连接

如下,不过似乎图片均已被删掉,改天重新贴一个出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t=1335411&tp=JDM%20PIC%20%u7F16%u7A0B%u5668%205Ver.2%u5236%u4F5C%u7ECF%u9A8C

楼主:
呵呵 不要怪我

你给的连接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怎么给这个编程器加个外接电源,以便可以在笔记本上使用.
你的那篇帖子我早已下载下来珍藏着,可并没有关于外加电源的信息.

网友A:
不用外接电源,很简单的办法

买一个真正的USB - RS232的转接头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有个USB - RS232 不过在笔记本上使真的不行

网友A: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改天我出个图你试试。

我目前还一时找不到当时的电路图

楼主:
谢谢你 了

我一直怀疑 USB - RS232的转接头供电不足 就买了个有3个USB接口的线 就是移动硬盘怕电压不足有一个USB是专门取电用的
结果把他连到USB - RS232的转接头上,还是不行,我就又从外部接了 个5V电源,结果USB - RS232的转接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