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3路PWM 和1路CCP 的单片机

楼主(2008-02-23):
  请推荐 带3路PWM 和1路CCP 的单片机 都有哪些?谢谢!

楼主:
还要便宜的,最好在1.5美金以下的。

楼主:
IO口在28PIN左右

楼主:
改一下:
IO口在24PIN左右

网友A:
要求越来越高了,只能是18F系列和DSPIC了

网友B:
不知道PIC24FJ16GA002和PIC16F676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不明白什么问题

CCP就包括一路PWM了
那3路是单独的??
PWM要多少bit的?
如果16bit PWM 它可以分解为2路8bitPWM,可以否?

麻烦再说清楚点

网友B:
CCP就是Capture,Compare and PWM

网友D:
ok

兄弟,用8核的单片机轻松搞定,你的PWM,还有CCP全部可以用软件来处理.....因为有8核......3个核给PWM,1个核给CCP,还有一个给主任务...多余的只好睡觉了,睡就睡吧,反正这么便宜....

价格远比你的1.5美金便宜......

全系列工规.....
请留意:侃单片机栏的贴即可.

网友E:
如果是一片的话,只能是同频率的。

不管是18F还是dsPIC,几乎所有的PWM发生器用的都是同一个时钟,所以频率必须相同。

网友F:
频率,占空比均可调,6路都可以的

主要是看频率的高低和分辨率!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做电机控制的,要去控制三相桥。

   最好有3路PWM 去控制下桥 或 上桥 调速

   一路频率捕捉去速度采样。

   精度一般,频率大概十几K,分辨率8位也能满足要求。

楼主:
dspic 有点贵啊

dspic 有点贵啊

网友C:
dspic

dspic相对于PIC是贵,但是你不能让骡子和马赛跑吧
什么样的系统作什么样的工作
dsPIC30F2010  28脚的 价格也不高

网友G(2011-08-11):
PIC16F676就2个CCP

网友:
可以考虑最新的PIC16F178X系列单片机,用于电机控制非常合适

网友:
The Goods
The 5 members of the PIC16F178X are an advanced analog family capable of a broad range of general purpose applications.
Available in: 28 and 44 pins
When to Use This Family
The PIC16F178X family is well suited for analog intensive applications such as lighting ballast control, LED lighting,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and motor control. We are also targeting any opportunity to consolidate op amp, 12-bit ADC or DAC functionality into the MCU. In addition, the PIC16F178X family provides a migration path for those currently using the PIC16F785.
Key Features
Enhanced Mid-Range Core @ 32 MHz
Up to 14 KB Self-Write Flash and 1 KB RAM
Up to 3 (rail-to-rail) Op Amps
3 CCP modules
2 or 3 PSMC Modules
Up to 4 fast comparators
8-bit DAC and 12-bit ADC
EUSART andI2C™/SPI for communications

预计9月份出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