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无中断PIC编程构架

楼主(2008-02-24):
俺先抛块转头,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希望不要吝啬,一块来聊聊:

无中断PIC程序的书写,比较麻烦的就是时间的调度,俺采用的方法是:在主循环的起始位置,放置Function1ms(),记录TMR0的某一位的变化以起到计时的作用。

要求是:FunctionOther()的执行周期必须少于Function1ms()的调度时间,可以通过把程序切割分段,然后分时(如用switch)调用来达到目的;

例子如下:

#define        TMR0_4        (TMR0&0x04)
void main(void)
{
    FunctionMainInitial();//初始化:256分频,4M工作频率
    while(1)
    {
        Function1ms();
        FunctionOther();
    }
void Function1ms(void)
{
    if(TMR0_4)
    {
        while(TMR0_4)
        {
            ;//工作没有到1MS,等待
        }
    }
    else
    {
        while(!TMR0_4)
        {
            ;//工作没有到1MS,等待
        }
    }
}

楼主:
没人回,俺自己顶个

相信至少对与新手应该有点用吧

网友A:
~~新手不建议用无中断的MCU学习

网友B:
无中断的对新手来说确实麻烦

如果只是简单的控制,对时间要求不严的话倒没什么,一旦对时间要求稍严就麻烦了

楼主:
谢谢

俺手头做过的两个小项目用的就是PIC的这类单片机,之前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提出来,希望能跟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C:
12系列和16X5X都没有中断。

还不是一样有人用。楼主的想法是对的,最小循环应该至少是最小分辨率的1/10时间。

网友D:
?

如果,一个事件发生,我要去马上处理这个事件.无中断的话,延时是不是太长.

microchip在硬件中加中断处理很费钱吗?想不通哦.

网友A:
不加中断的芯片都定位在低档芯片上

不需要去考虑多少强实时的任务。

楼主:
请教xieyuanbin

请解释下为什么:

最小循环应该至少是最小分辨率的1/10时间

按照采样定理来说,应该是1/2才对啊,您这是不是考虑到如果有输入时的抗干扰问题啊

网友C:
回9楼

不错。一般的防抖抗干扰我的基本做法是至少3次数值一样才会真,如果时间足够,比如采样按键之类的,我会采样10次全部一致才会有动作

网友E:
看看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太不好用了,看看我的多核心,就知道,用中断反而麻烦了.

楼主:
这就叫“一心一意”

秀才大哥的心真多啊,呵呵,没用过,不知道价位和现在主要的应用方向,秀才大哥有空介绍介绍哟

不过俺认为这个也不错啊,这个叫一心一意,一心多用

网友F:
哈哈~~~玩玩可以

网友G:
完全不对!!!

void    main(void)
{
    for    (;;)
    {
        if    (TMR0 < 20)
        {
            TMR0 += 156;

            NOP();
        }
    }
}

这样的框架才对,nop里面自己做多任务分时,这个是100us时基的。

网友H:
可以利用查询定时器来做基于时间片的前后台系统

楼主:
谢谢大叔,谢谢楼上两个大哥

楼上的大哥,能讲讲前后台系统怎么作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