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我用top2005编程器烧写pic16f676时,为什么在校对时总是出错,我查了一下,大家说是配置字错了,我就又改了一下,然后还是不行,况且当我在程序中把CONFIG()语句去掉时还是不行,另外我是用MAPLAB编译生成的HEX文件,还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谢谢!

网友A:
在线烧还是单个芯片烧?

TOP的东西有时候不太稳定,抗抖极差,你如果采用自动烧写,IC座接触不良就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