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pic16f73的程序

楼主(2008-03-16):
大家好:帮我看看下面这个程序问题在哪里?收到控制码(test)时,程序里面做了相同的延时,实际通过示波器看到的延时却不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另外,编译时有这个警告:Warning[596]   : segment "rbit_0" (20-51) overlaps segment "intsave_2" (4A-4A)
Warning[596]   : segment "rbit_0" (20-51) overlaps segment "intsave_3" (4B-4B)
会是这个影响吗?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static volatile bit    EnableDir    @ (unsigned)&TRISC*8+4;    // bit4 in port c
static volatile bit    Enable        @ (unsigned)&PORTC*8+4;    // bit4 in port C
static volatile bit    HostTX        @ (unsigned)&PORTC*8+7;    // bit7 in port C
static volatile bit    SendBit     @ (unsigned)&PORTA*8+3;    // bit3 in port A
static volatile bit    HsyncPulse     @ (unsigned)&PORTA*8+4;    // bit4 in port A
static volatile bit    NoCoaxSign    @ (unsigned)&PORTB*8+1;    // bit1 in port B
static volatile bit    test1        @ (unsigned)&PORTB*8+7;    // bit7 in port B
static volatile bit    test        @ (unsigned)&PORTC*8+1;    // bit1 in port C

unsigned char  HDatatemp,Datatemp;
unsigned char  HData[4],Data[4];
unsigned char  waite,i,j;

bit        Vsync_flag;
bit        OverFlag;
/****************************************************************/
/*       Interrup subprogram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0IF && T0IE)
    {
        T0IF=False;
        T0IE=False;
        OverFlag=1;
    }
/*    if (RCIF && RCIE)
    {
        if (OERR || FERR)     // error process, any error drop all
        {
            OERR=0;            // clean overrun flag
            RxCommand=RCREG;        // read Rx register
            CREN = 0;         // reset receiver
            CREN = 1;        // restart
            RxFullSign=1;
        }
        else
        {
            RxCommand=RCREG;            // read Rx register
            RxFullSign=1;
        }
    }*/
}
void InitialCCP(void)
{

    CCP1CON=5;
    CCP2CON=4;
    TRISC1=1;
    TRISC2=1;
    TMR1CS=0;
    TMR1ON=1;
    GIE=True;
}
void IO_Initial(void)
{
    TRISA=0xf7;
    TRISB=0x02;
    TRISC=0xAe;
    RBPU=0;
    ADCON0=0;
    ADCON1=0x06;
    SendBit=0;
}
void TMR0_Initial(void)
{
    T0CS=1;             // set T0 counter mode and down edge trigger
    T0SE=1;
    TMR0=00;
    T0IF=False;
    T0IE=False;
}
void WGT_Init(void)
{
    PSA=1;                //if no clear WGT in 36ms,CPU reset.
    PS0=1;
    PS1=1;
    PS2=1;
}
void TMR2_Init(void)
{
    TMR2IF=False;        // clean interrupt flag
    TMR2IE=0;        // disenable interrupt
    PEIE=True;
}
void sci_Init(void)
{
    BRGH = 1;    /* high baud rate */
    SPBRG = 64;    /* set the baud rate 19200bps */
    SYNC = 0;    /* asynchronous */
    SPEN = 1;    /* enable serial port pins */
    CREN = 1;    /* enable reception */
    SREN = 0;    /* no effect */
    TXIE = 0;    /* disable tx interrupts */
    RCIE = 1;    /* disable rx interrupts */
    TX9  = 0;    /* 8- or 9-bit transmission */
    //RX9  = 0;    /* 8- or 9-bit reception */
    TXEN = 1;    /* enable the transmitter */
}
void delay1(void)
{    //3.4us;2.6us
//    waite++;waite++;
    waite=0;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
void delay2(void)
{    //11.2us;
    waite=0;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
void delay3(void)
{    //6.2us;
    waite=0;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
void delay4(void)
{    //7.6us;
    waite=0;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
}
void delay5(void)
{    //6.2us;
    waite=0;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    waite++;waite++;waite++;waite++;waite++;
}
void GetData(void)
{
    unsigned char loop;
//    HDatatemp=0;
//    Datatemp=0;
//    SendBit=0;
//    RCIE = 0;
    while (TMR0<0xf8);//f8
    while (!HsyncPulse);
    while (TMR0<0xfa);  //fa   //11
    while (!HsyncPulse);
    while(TMR0<254);//15
    while (!HsyncPulse);
    for(loop=0;loop<4;loop++)
    {
        HDatatemp=0;
        Datatemp=0;
//        while (!HsyncPulse);
        while (HsyncPulse);
//        delay2();//11.2us
        delay5();//5.2us
        if (test)
        {
            HDatatemp|=0x10;//0.4us
            test1=1;//0.2us
        }
        else
        {
    //        test1=1;
            HDatatemp|=0;//0.2us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2.6us
        if (test)
        {
            HDatatemp|=0x8;//0.4us
            test1=1;
        }
        else     //0.6us
        {
            HDatatemp|=0;//0.2us
            test1=0;//0.2us
            test1=0;
            test1=0;

        }
        delay1();//2.6us
        if (test)
        {
            HDatatemp|=0x4;
            test1=1;
        }
        else      //0.6us
        {
            HDatatemp|=0;//0.2us
            test1=0;//0.2us
            test1=0;
            test1=0;
        }
        delay1();//2.6us
        if (test) //1.4us???????????
        {
            HDatatemp|=0x2;//0.4us
            test1=1;//0.2us
        }
        else
        {
            H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2.6us
        if (test)
        {
            HDatatemp|=0x1;//0.4us
            test1=1;//0.2us
        }
        else
        {
            H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数据
        delay1();//2.6us
        if (test)
        {
            Datatemp|=0x80;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40;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20;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10;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8;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4;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2;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delay1();
        if (test)
        {
            Datatemp|=0x1;
            test1=1;
        }
        else
        {
            Datatemp|=0;
            test1=0;
            test1=0;
            test1=0;
        }
        HData[loop]    =HDatatemp;
        Data[loop]     =Datatemp;
        delay4();//7.2us
    }
    test1=0;
}
void ReceiveFromCoax(void)
{
    unsigned char loop;
    for (loop=0;loop<4;loop++)
    {
        HData[loop]=0;
        Data[loop] =0;
    }
    HDatatemp=0;
    Datatemp =0;
    GetData();
}

void SendCommandToOut(void)
{

    if(HData[0]==0x13 )&&HData[1]==0xc )&&HData[2]==0x13 &&HData[3]==0xc)
    {
        for (i=0;i<4;i++);
        {
            TXREG=Data;
            for (j=0;j<55;j++) delay2();        //19200 90*6.2us>520us
        }
    }
}
void main (void)
{

    IO_Initial();
    InitialCCP();
    WGT_Init();
    TMR0_Initial();
    TMR2_Init();
    sci_Init();
    EnableDir=0; //output
    Enable=0;
    while (NoCoaxSign)
    {
        if (!HostTX)
        {
            EnableDir=0; //output
            for (i=0;i<140;i++)
                for (j=0;j<15;j++);
        }
        EnableDir=1;//input
        asm ("clrwdt");
    }
    for(;;)
       {
      ReFind:
        while (HsyncPulse);
        while (!HsyncPulse);
        for (i=0;i<9;i++);
        if (HsyncPulse)
        {
            Vsync_flag=True;
            goto ReFind;
        }
//        SendBit=0;
        if (Vsync_flag)
        {
            OverFlag=0;
            asm ("clrwdt");
            TMR0=0xf3;
            T0IF=False;
            T0IE=True;
            Vsync_flag=False;
//            RCIE = 0;
            test1=0;
            ReceiveFromCoax();
//            RCIE = 1;
            SendCommandToOut();
        }
    }
}

网友A:
很乱

看的晕了,没见过你这样写C函数的,感觉在写汇编

网友B:
这是什么程序啊?这么复杂~

用C做延时,应该多注意些吧?

网友C:
先说说干什么的,这样看起来也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