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04-07):
ULN2003AC与ULN2003AN的差别是什么?
另外PIC单片机哪各型号有三路以上的PWM输出
谢谢!!!!

网友A:
很多

第一个问题自己去看数据手册  明白这点就基本脱离菜鸟了
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你:
有55款在产型号的8bit单片机有三路以上的PWM输出
有121款在产型号的16bit单片机有三路以上的PWM输出
麻烦楼主把其他的要求说下,压缩点范围

或者我给你例子:3路PWM程序容量最小的是16F737
5路PWM管脚最多的是18F8520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