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

楼主(2008-04-07):
请教各位:
    我用74HC164做数码管的段选码,74HC145做数码管的位选码,
编的程序是这样的(硬件没有问题),软件上模拟有输出,但是烧入片子后,测不到RC4管脚的电平变化,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PIC16C63A的
接74HC145的是 RB0;RB1;RB2;RB3;(对应A B C D)
接74HC164的是 RB0;RB4;CLR接高电平
#include "pic.h"
#define LS164   RB0
#define CLK164  RB4
void dis_one(unsigned char display_data,unsigned char display_bit)
{
    unsigned char display_tran_data;
    unsigned char i;
    switch(display_data)
    {
        case 0:display_tran_data=0xef;break;//此处数据随意列出,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case 1:display_tran_data=0x60;break;
        default:break;
    }
    PORTB=0x1f;//使74HC145不工作
    for(i=8;i!=0;i--)
    {
        LS164=display_tran_data&0x01;
        CLK164=0;
        display_tran_data<<=1;
        CLK164=1;
    }
    PORTB=display_bi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k;
         TRISC=0xef;
    TRISB=0x00;//
     while(1)
         {    dis_one(j++,2)
            if(j>2)
            {j=0;}
            for(k=0;k<20000;k++)
            {;}
                            RC4=0;
            for(k=0;k<20000;k++)
            {;}
                            RC4=1;
        }
}

网友A:
但是烧入片子后,测不到RC4管脚的电平变化

就这句,你得看看振荡对不对

楼主:
谢了 楼上
是我配置位不一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