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小体积,自带AD/DA的PIC单片机

楼主(2008-04-08):
要求10位AD/DA
内部时钟,体积小,引脚比较小。
最好在16个引脚以内
谢谢

网友A:
带DA的单片机好像不多,但如果只带AD那符合你的要求的应该

网友B:
DA的,可以用PWM代替.

12系列(8PIN)和10系列(6PIN)似乎都有一款,有8BITAD,PWM.14PIN的也有类似的.以上都有内部RC振荡(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