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87 A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4-09):
第一次使用16F887发现AD转换特别慢,估计》100ms吧,通过数码管能够感觉出来,给了几次程序依旧,我感觉PIC的芯片没有问题的,估计是程序的问题。但又不知道那的原因,大家帮帮忙?

网友A:
AD的转换时钟怎么选择?

AD转换时钟如何选择?贴你的程序出来.一般30-40微妙就可以做一次AD了.

楼主:
帮帮分析下:

帮帮分析下:

void main (void)

{
clr_RAM( );
//AD初试化
ADCON1=0x80;
ADCON0=0x01;
ADIF=0;
PEIE=1;
GIE=1;
DelayUs(50);
GODONE=1;
while(1)
{
   //处理显示

}
}

void interrupt int_int(void)
{
if(ADIF==1)
{
ADIF=0;
adresult.adr[0]=ADRESL;
adresult.adr[1]=ADRESH;
AD_DATA1=adresult.ad_pp;
GODONE=1;
}
}

网友A:
影响你这里AD转换时间的主要原因

1.单片机工作频率
2.AD时钟,
因你的AD转换时钟是系统时钟的二分频,所以和你的主时钟频率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