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8-04-14):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PIC单片机AD采样时有以下步骤:

1。配置AD模块

2。设置AD中断(可选)

3。等待采集时间

4。启动AD转换

5。等待转换完成

6。读取结果

我想请问,第三步等待采集时间

这个时间需要多长呢?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B:
每个型号的PIC,AD采样时间视其采样电容大小,采样时间不定

大概在数微秒到数十微秒之间,具体参考你所使用的芯片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

我找到了。